[求助] 一个很奇怪的ldo

楼主(2016-03-10):
运放输入对管工作在线性区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:
让gm大吧

网友:
1.确定是在线性区?不是在亚阈值区边缘?
2.确定差分对的管子和其他管子工艺参数一致?没有调整?

楼主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结构上就是线性区,输入管的gate和上面的管子gate接一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上图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应该是两管阈值电压不同,而仿真时用了同阈值的MOS管,可能把输入管拉倒线性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贴图的方法不对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