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网分与TDR区别

楼主(2016-03-10):
据我所知TDR能测得传输线每个点的阻抗值,那网分测得的阻抗属于哪个点的阻抗。两者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TDR means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, is used to troubleshoot in TIME DOMAIN.Network Analyzer measures the impedance by sweeping frequency, you can only analysis the impedance at some certain freqs .

楼主:
我想问的是比如50欧姆微带传输输线,和用电容电感匹配的50欧姆传输线有什么区别?

网友(2016-04-20):
网分也能测TDR,要加载TDR模块,实质是从S参数推导出来的。
50ohm的传输线和集总元件对于某一截面的阻抗是一致的

网友:
一個是頻域阻抗,一個是時域阻抗。

頻域就是物件在某個頻率點的輸入/輸出阻抗,僅能知道由端口看入的整體阻抗值,通常適用需阻抗匹配的微波元件,如天線、濾波器..等等。
時域就是物件從輸入到輸出(終端)不同位置點的阻抗,可以知道物件上不同位置的阻抗值,但是根據Tr/Tf速度不同而造成的響應結果也不同,速度越快阻抗變化也越大,通常適用需要評估每個位置狀態的元件,如PCB的訊號線、差分訊號線..等等。

以上是個人理解。

网友:
一个是时域分析用的(一段线对某个频率信号的阻抗) 一个是频域分析用的(一个面对不同频率信号的阻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