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调用DDS IP核生成正弦波有问题

楼主(2016-03-10):
新手求帮助!
我用ISE14.7调用DDS compiler 4.0的IP核打算生成本地载波(正弦波)。IP核的参数设置是相位累加器位宽26,输出位宽8位,系统时钟16.311MHz,测试文件的代码如下module ddstest;

// Inputs

reg ce;

reg clk;

reg sclr;

reg we;

reg [25:0] data;

// Outputs

wire rdy;

wire [7:0] cosine;

wire [7:0] sine;

//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(UUT)

dds uut (

.ce(ce),

.clk(clk),

.sclr(sclr),

.we(we),

.data(data),

.rdy(rdy),

.cosine(cosine),

.sine(sine)

);

initial begin

// Initialize Inputs

clk = 0;

ce = 0;

sclr = 1;

we = 0;

data = 0;

#100

ce = 1;

sclr = 0;

we = 1;

end

always #10 clk = ~clk;

initial begin

#20 data = 26'd14153301;

end

endmodule

但是用modelsim仿真出现的波形是:  ,而且有很多warning,
###### D:\BaiduYunDownload\14.7\ISE_DS\ISE\verilog\src\unisims\RAMB18E1.v(1308):
     task_ram_col (col_wr_ram_a_web_tmp[1], col_wr_ram_a_wea_tmp[1], col_wr_ram_a_dia_tmp[15:8], col_wr_ram_a_dipa_tmp[1], mem[col_wr_ram_a_addra_tmp[14:4]][8 +: 8], memp[col_wr_ram_a_addra_tmp[14:4]][1]);
# ** Warning: D:\BaiduYunDownload\14.7\ISE_DS\ISE\verilog\src\unisims\RAMB18E1.v(1308): (vopt-2697) Start index of part-select into 'mem' is out of bounds.
#
# ** Warning: D:\BaiduYunDownload\14.7\ISE_DS\ISE\verilog\src\unisims\RAMB18E1.v(1308): (vopt-2697) End index of part-select into 'mem' is out of bounds.
不知道是什么方面的原因,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这个问题

楼主:
已解决,是ISE14.7和modelsim10.2不兼容的问题,跟ISE兼容的最高版本是modelsim 10.1c

网友:
楼主您好  我是FPGA初学者  现在在弄DDS模块  有些问题想给你请教  你能否留下QQ

网友(2016-10-20):
楼主,关于DDS的相关设计和资料能互相学习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