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几个VCO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0):
如图 在CAP BANK里
1. 为什麽一般SWitch只用NMOS而不用cmos(transmission gate)?
2. 当BANK要TURN OFF时如何避免switch breakdown?
3. 图里这种differential连法 跟各自single ended to gnd有什麽区别/优缺点?

网友:
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,纯属个人理解。
1.有两点,其一为虚地。其二,CMOS额外引入PMOS,寄生和噪声会提高。
希望有大牛出来指正。

网友:
3点入手:
减小非线性的PN结电容,减小ON电阻,增大OFF电阻

楼主:
可以說清楚一點嗎我的理解是你說的這三個都是單端(cap-nmos-gnd)的優點
另外單端的缺點是??
為什麼不加入PMOS把NMOS大小減半??
breakdown要如何解決??

网友:
你可以思考,或者简单计算甚至可以仿真一下
1. 开关ON/OFF时Gate和D/S的电压值你会应该怎么设,在用Nmos only和tgate时你分别会放到什么位置?
2. 如果你想达到同样的ON resistance,哪个寄生电容大?
3. 在off时,如果VCO有几百mV的摆幅,switch的工作状态会是怎么样?

可以說清楚一點嗎我的理解是你說的這三個都是單端(cap-nmos-gnd)的優點
另外單端的缺點是??
為什麼不加入PMOS把NMOS大小減半??
breakdown要如何解決??
引用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