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动态比较器(latch)的失调对其精度有什么影响

楼主(2016-03-10):
动态比较器(latch)的失调电压,对其比较精度,会产生什么影响? 比如latch能分辨出1mV的输入压差,那offset如果有10mV对这个精度有什么影响,我一直觉得引入的offset是个直流量。但是看书本与文献等有结论会产生影响,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,请教下大牛们这里面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玄机,thanks

网友:
offset 有10mV 跟latch 能分辨出1mV的输入压差是不衝突的,
這表示此latch 在10mV+1mV=11mV 以上會產生邏輯1,
在10mV-1mV=9mV以下會產生邏輯0,
在11mV與9mV之間則產生所謂的hysteresis現象,
即latch 無法產生邏輯0或1,latch輸出電壓在非0V , 非AVDD的電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