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关于EMMC的引导操作模式的指导

楼主(2016-03-10):
50资产
求大神指导一下EMMC引导操作模式的作用是什么?(boot mode ) 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一个过程?直接开始卡识别是不是可以?

楼主:
有木有熟悉EMMC的大虾来指导下~~~

网友:
Hi,你也在做这个?我了解的是,如果eMMC作为嵌入式应用,引导模式是从引导区加载bootloader用的,因此没有bootloader的应用是可以跳过引导模式的。

我之前也提了一个问题啊,你怎么看这个?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94723-1-1.html

网友(2016-07-31):
可以不需要的啊,是EMMC颗粒必须要的,但host可以不用BOOT 它,直接进入识别。

网友:
这两天正在看协议,我理解是只要识别后干啥都行,然后再boot或者传输。

网友(2017-06-16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请教一下,我用FPGA初始化EMMC始终不成功,现在都已经没有方向了,我初始化顺序是:上电EMMC复位大概260us,1.3ms后开始发送CMD0(48‘h400000000095 ),10个时钟后,开始发送CMD1(48‘h4140ff808089),仿真波形成如下,通过加载到板子后调试发现,发送完CMD1后,板子的CMD线一直为上拉状态,芯片毫无反应,另外我初始化时钟为200K,能给些建议么?

网友(2018-01-24):
你好,我也准备调试emmc,请问你是怎么仿真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