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USEFUL SKEW 的使用

楼主(2016-03-10):
本人在做的项目使用了一个存储器,简单的介绍一下电路就是,
如下图
中间一级是存储器模块,延时还是比较大的,正常的时钟树无法满足该一级数据到下一级寄存器的建立时间
因此打算将存储器的时钟往前移,这就是useful skew
本人使用EDI8.1软件版本,设置了
MacroModel pin ROM/CLK -500ps -500ps -500ps -500ps 500ff
但是无法实现ROM上的CLK比前后级的时钟CLK提前500ps的要求,
请问实现上述目标需要Mode SetUp/CTS其他的设置吗?
手动将ROM CLK端口前面的BUFFER删掉可以吗?
请高手给点建议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手动删除又不知道该删掉多少级,删掉之后的树延迟到底有多大,比较烦难..

网友:
推后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,但想提前,必须Sink离Root比较近才可以。

BTW:你上面的约束是推后时钟用的约束...

楼主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MEMORY block挺大,所以该sink不会离root很近的啊,怎么办
手动删掉几个buffer可以吗
负数的Delay不是实现提前时钟的吗

网友:
手动删是可以的, 只要靠近sink的buffer fanout都是1删掉不引起transition问题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 Timme
MEMORY block挺大,所以该sink不会离root很近的啊,怎么办
手动删掉几个buffer可以吗
负数的Delay不是实现提前时钟的吗
引用 楼主:

那个MacroModel的定义并不是相对的Insertion Delay,而是MacroModel端口下面的子树有多大Latency,主树减去这个值作平衡。比如主树3ns,子树你定义为1ns,那CTS引擎就会将MacroModel做成2ns,所以正的值会提前。

不过我已经3年没接触ctstch了...从CCOpt的Beta版开始就一直用它投片...因为MacroModel并不能直接约束Insertion Delay,上面的例子中如果MacroModel端口由于距离等原因没法再往前提,那MacroModel端口还是3ns,主树会被推后到4ns,这是最要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