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virtuoso 安装问题

楼主(2016-03-10):
我有两个文件夹,分别有如下目录:

1.
IC_06.16.005:

     所含目录为:Iscape_logs, kits;

2.
IC06.16.080_lnx86.Hotfix/CDROM1

     所含目录为:Kits, SETUP.SH

是否IC_06.16.005内就是 IC_06.16. base?

但是SETUP.SH IC06.16.080_lnx86.Hotfix 目录下,

我该如何安装,给个主意呀,大神们。

网友:
从hotfix开始安装setup.sh安装过程中会提示需要ba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显示安装成功,但是configuration failed, 这是啥原因?

    我用的是虚拟linux , 分配36G 硬盘,是硬盘空间不够吗?

    请大神指教,谢谢

楼主:
大神们帮呀,

网友:
你是配置过程中没完成就退出了吧,有一个设置OA目录的步骤

网友:
需要ksh进行配置

楼主:
我没有退出,可能是没有配置,我再试试,谢谢大神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参考的安装步骤没有提到ksh 配置,可以给我个链接参考一下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还没到要进行OA配置就完蛋啦

网友:
可能还需要xterm

楼主:
以如下的链接做参考,但还是不行。

http://www.ictown.com/thread-94800-1-1.html

给个主意呀,大神们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以如下的链接做参考,但还是不行,给个建议吧,大神们。

http://www.ictown.com/thread-94800-1-1.html

   谢谢啦。

网友:
软件安装的最后会弹出配置窗口,一路进行到底,就配置好了,
不要配置OA,否则多个OA会有版本冲突
如果缺系统文件,则安装之

网友:
最好用rhel系统否则有些问题解释不清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运行如下出现问题:

mmsim13打补丁

进入mmsim-patch文件夹下的Patch文件夹

1.
Copy this patch (sfk) to MMSIM13 安装文件夹下 /home/tqb/cadence/mmsim13

2.
mmsim-patch文件夹下的flexm拷贝到/home/tqb/cadence/ic616

3.
root下运行命令

chmod +x sfk

./sfk rep -yes -pat -bin /5589E557565381ECD00000008B5508/31C0C357565381ECD00000008B5508/ -bin /5589E5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/33C0C3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/ -bin /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/33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/ -dir ./

尤其是:

./sfk rep -yes -pat -bin /5589E557565381ECD00000008B5508/31C0C357565381ECD00000008B5508/ -bin /5589E5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/33C0C3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/ -bin /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/33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/ -dir ./

是甚么意思,老是有问题,

请给个主意,大神,非常感谢。

网友(2017-03-22):
资源在哪找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