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设置W/L,使门电路输出上升和下降时间相同?

楼主(2016-03-10):
1.我在用cadence做一个由D触发器(RS锁存器) 与非门 非门 构成的PFD。
在参考别人的毕设论文时,作者说当pmos的W/L和nmos的W/L各自设置为XX时,每一种门电路由低到高和由高到底的时间相同,
比如他用0.5um工艺,他说:P和N的尺寸  非门里分别为 1.1u/550n 2.2u/2.2u 或非门2.2u/550n 800/800n 与非门1.1u/550n 800/800n时间相同。
我用的是0.18um工艺,仿真后发现确实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有差别,但不明白该如何设置P和N的W/L。
查阅资料后 仅仅发现 对于非门 Kp/Kn={(Vdd-Vthn)/(Vdd-Vthp)}^2时相同,那对于 与非门 或非门 该依据什么可以计算 让时间近似相同?如果我学的知识不够,麻烦告知我我该看看什么书?
2.另外传输门的P和N的W/L比值应有什么要求?
3.我在看mos管参数时没有找到 lamuda沟道长度调制系数,在手算饱和区电流时,是否可以忽略沟道效应呢?(0.18um)
非常感谢您的帮助!

网友:
我没做过触发器。
我算过INV,INV上升下降时间是可以用公式估算的,参考北大出版社 甘学温等人编著的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,第222页 令TR TF相等 可以;简单估算一个宽长比,然后放在INV中仿真 很容易就调出tr越等tf。
我在仿真与非门 或非门时候 把逻辑简化做INV 同理可以估算宽长比
而做三态门时候,用反相器 与非或非门 搭建,先算出最后一级 pmos nmos宽长比 然后让前级加在最后一集pmos nmos信号的输入波形近似,也可以得到tr tf的近似。

网友:
不可能完全相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

网友:
仿真,调整改变WL值,让tr/tf 数值上接近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

网友:
另外可参考CMOS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相关教材,不再上传了,论坛里搜就行,如《CMOS数字集成电路:分析与设计(第3版)》,《集成电路设计宝典》,《数字集成电路:电路、系统与设计(第二版)》,有专门讲各类逻辑电路延时等等参数设计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太谢谢了!看完应该会明白大体的规律。再次感谢您

网友(2022-03-20):
这个问题,200元,我帮你解答一下

网友(2024-10-18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ni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