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学习Verilog中遇到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6-03-10):
刚开始学写Verilog,很简单的一个testbench

`timescale 10ns/1ns module t_test1(x_out, x_clk, x_en);   output x_out;  output x_clk;  output x_en;    reg d_out;   reg d_clk;  reg d_en;  reg[7:0] i;parameter default_clock=1;
assign x_out = d_out;assign x_clk = d_clk;assign x_en = d_en;
initial begin  d_en = 1;  d_out = 1;  d_clk = 1;  //put you code here  #5;  //write1bit(8, 1);  write1bit(10, 1);  write8bit(0, 8'b10101010);  HZstate(7);end
task write1bit(input integer clk_cycle, input integer data);  begin    if (clk_cycle == 0)      begin        d_clk = 0;        d_out = data%2;        #default_clock d_clk = 1;        #default_clock d_clk = 0;      end    else      begin        d_clk = 0;        d_out = data%2;        #clk_cycle d_clk = 1;        #clk_cycle d_clk = 0;    end    endendtask
task write8bit(input integer clk_cycle, input integer data);  begin    d_clk <= 0;    d_out <= data%2;        if(clk_cycle == 0)      begin        for(i=1;i<17;i=i+1)        begin          #default_clock;          d_out <= (data>>(i>>1))%2;          d_clk <= !d_clk;        end      end    else          begin        for(i=1;i<17;i=i+1)        begin          #clk_cycle;          d_out <= (data>>(i>>1))%2;          d_clk <= !d_clk;        end      end    endendtaskendmodule

注意write8bit里面的第二句话。如果不加这句话,data的改变总是会比clk晚半个周期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你的代码直接编译有错误的啊

网友:
`timescale 10ns/1ns
module task01(x_out, x_clk, x_en);
        output x_out, x_clk, x_en;
        reg d_out, d_clk, d_en;
        reg[7:0] i;
        parameter default_clock = 1;

        assign x_out = d_out;
        assign x_clk = d_clk;
        assign x_en = d_en;

        initial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e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ou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1;  //put you code her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1bit(1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8bit(0, 8'b101010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5;
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task write1bit(input integer clk_cycle, input integer data);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lk_cycle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out = data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ault_clock d_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ault_clock d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out = data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clk_cycle d_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clk_cycle d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task

        task write8bit(input integer clk_cycle, input integer data);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k_cycle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 = i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out = (data >> i)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ault_clo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~d_cl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ault_clo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 = i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out = (data >> i)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clk_cyc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clk = ~d_cl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ault_clo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task
endmodule

网友:
我按自己的理解把你code重写了一遍  clk和data能对齐的。

btw,我也只是verilog入门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