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桥接电容结构与不桥接结构的面积问题

楼主(2016-03-10):
通常认为桥接电容结构,降低了MSB/LSB电容的比值,从而减小了总容值。这样对采样速度、面积都有好处。但是有经验的designer说如果对DAC的DNL、INL要求相同,计算出来的桥接电容和不桥接结构的总面积其实差不多大的。
各位有经验的达人们怎么看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因为匹配的问题桥接对减小面积的贡献不大,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不用实现巨大的比值,所以unit好做

网友(2017-12-05):
SAR ADC桥接电容结构与不桥接结构的面积问题

网友(2019-07-25):
桥接电容最大的优点是降低更容易实现大比例匹配,但会引入额外的失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