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adence中怎样取消置顶的LibManager窗口

楼主(2016-03-10):
cacadence中怎样取消置顶的LibManager窗口

网友:
看不懂 問題

网友:
libmanager 总是遮挡别的界面吗?

网友:
右键  no top

楼主:
貌似是因为LibManager最大化了,导致打开schematic或layout时,总是被挡住,现在手动调一下LibManger窗口的大小,然后Save Defaults 后就可以了,不知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的,点lib mag 右键,on top 不要打勾就可以了

网友(2016-12-29):
不是这个原因啊,on top 没打勾也是置顶的,是不是隐含文件有地方设置啊?

网友:
    on top 不打勾也是置顶的啊,是不是隐含文件中有设置的地方?

网友:
linux 上 有一個 選到的 window 會 升到頂 的選項 不要勾選 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