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libre可以对不同x\y值做缩放吗?

楼主(2016-03-11):
RT:calibre做X/Y不同值的缩放,有谁知道怎么操作吗?

网友:
shrink也许是可以,具体你去看看svrf上的解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calibre哪有shrink这个功能?我一般是用scale命令,但这个只能同比例缩放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去翻svrf,有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你了 ,我去查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