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一个关于小数乘法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1):
module multiply(
   input clk,

input      signed [3:0] din_a, // bit3=符号位, bit2~bit0=整数位

input      signed [7:0] din_b, // bit7=符号位, bit6~bit4=整数位, bit3~bit0=小数位

output reg signed [7:0] dout
    );

reg signed [11:0] dout_r = 0;

always @ (posedge clk) begin
   dout <= (din_a*din_b)>>4;

// dout_r <= din_a*din_b;
//
dout   <= dout_r >> 4;
end

endmodule

代码很简单,就是两个有符号数的乘法,其中一个为整数,一个为小数,相乘后只取整数部分。

但是,我仿真发现,如果用always块中第一行语句的话,结果不正确;用always块中注释掉的部分结果就正确。

求大神指点。

楼主:
经总结发现:
1,使用always块第一句的话,会先计算din_a*din_b的值(用补码表示),然后截断为8bit,在然后右移4bit,>>运算符在执行右移操作时会将左边空出来的bit位补0,所以运算结果会都是正的。
2,解决办法:(1)按照always块中注释部分执行;(2)将>>改为>>>移位运算符即可,>>>运算符在移位时会根据被移位的数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,在空出的bit位相应的补'1'和‘0’。

网友:
标题

这个写法<<<,可综合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

网友:
分享是种美德

网友:
dout <= (din_a*din_b)>>4;
是软件的思想,编译成汇编对应三个步骤,1、计算乘法的结果,2、把结果移位,3、再将结果赋值
Verilog是硬件,每步都要对应的硬件来实现的,顺序跟软件计算的是一样的,但这是硬件,不是软件,每个语句都对应一个确切的输入输出的硬件结构
你注释掉的才是确定的结构:第一句代表一个乘法器,第二句代表一组寄存器

进一步,你可以这样写:
module multiply(
    input clk,
   input      signed [3:0] din_a, // bit3=符号位, bit2~bit0=整数位
   input      signed [7:0] din_b, // bit7=符号位, bit6~bit4=整数位, bit3~bit0=小数位
   output   signed [7:0] dout
);

reg signed [11:0] dout_r = 0;
always @ (posedge clk) begin
  dout_r <= din_a*din_b;
end

assign dout = dout_r[11:4];
endmodule
这样dout可以提前一个周期输出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