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vcvs转hspice网表有问题

楼主(2016-03-11):
在cadence中将电路网表转成hspice,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对于压控电压源(vcvs),无论怎么设置gain,转出来的网表里gain总是1.这是怎么回事?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修改转出来的参数?

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哦

网友(2017-08-25):
这个我也发现了,确实是一个问题,类似的还有cccs

网友(2019-10-10):
是个问题,每次都是手动改网表。

网友:
试了一下,用spectre是可以的,不支持hspice。

网友(2020-01-03):
都是手动改的网表

网友(2020-07-31):
发现只能手动改,也没找到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