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放大器补偿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1):
如图所示,这个该怎么做补偿啊,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成功,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,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三级放大,当然不好补偿啊,把主极点频率设置小一点吧

网友:
其实没那么复杂。你的第二级实际上是个low impedance node, 所以第一级和第三级的输出的两个极点太靠近了;

你需要做的是计算一下每一级的gm, 和输出阻抗 (R//c);然后在做补偿。

有点疑问是,为啥在非常低频的时候有一个零点?你是不是在系统外面有ac couple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谢谢您,我试一下,系统外没有啊。

网友:
把你外面怎么加激励的图发出来,让我们看看

网友:
M29的D连到GND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