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(PLL)D触发器做的PFD,怎么下降沿也触发了?

楼主(2016-03-11):
我用razavi书上的图示做了一个简单的D触发器式的PFD,按正常来说应该只在上升沿时触发,但是得到的结果是上升沿下降沿均触发。
想不出来哪里弄错了? 第2个图片显示,第1,2行为Fref ,正常来说1图相位超前2图,仅仅在上升沿时输出他们的差值,可是下降沿时也出现了。。
如何调整 使仅仅在上升沿触发。像这个图片一样,明明结构都是一样的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是真不太懂,按razavi书上的结果也应该得到仅在上升沿触发(得到像最后一张图片的结果一样),您能详细说说嘛?谢谢

网友:
理论分析,应该是只有上升沿触发。
你的仿真结果确实奇怪。
可以把左半边的其它节点波形发出来吗?

网友:
是reset延迟引起的, 这个延迟有利于消除死区,一般在设计的时候会额外加延迟元件把这个延迟设计到一个合理值。

网友:
你给的激励的上升下降的速率够快吗?一般在1ns之内,太慢的会有问题。

网友(2019-06-26):
你构成的D触发器的那些门电路是自己用PMOS和NMOS搭起来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