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选择一个理想OTA模型

楼主(2016-03-11):
毕设要实现一个Gm-C低通滤波器,目前要建立一个理想的OTA宏模型,开始用的是VCCS,但是该模型只提供了Gm的参数值,无法直接表示出OTA的带宽和输出阻抗,导师让用理想全差分运放来模拟,但是该模型没有Gm的参数值,让我用Verilog-A代码修改模型,本科小白之前没有接触过Verilog-A,感觉要花不少时间,效果还不一定好,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,感激不尽!

网友:
个Gm-C低通滤波器,目前要建立一个理想的OT

网友(2017-03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,找到方法了吗?能不能分享下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