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Verilog的case语法做multiplexer出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1):
用case语法,想做一个选择器, 16选1

wire [15:0]match;
wire [11:0]a;
wire [11:0]b[15:0];

always @(match)
    case(match)
    16'h0001:a=b[0];
    16'h0002:a=b[1];
    16'h0004:a=b[2];
    16'h0008:a=b[3];

    16'h0010:a=b[4];
    16'h0020:a=b[5];
    16'h0040:a=b[6];
    16'h0080:a=b[7];

    16'h0100:a=b[8];
    16'h0200:a=b[9];
    16'h0400:a=b[10];
    16'h0800:a=b[11];

    16'h1000:a=b[12];
    16'h2000:a=b[13];
    16'h4000:a=b[14];
    16'h8000:a=b[15];

    default:a=12'hxxx;
    endcase

simulator或者合成,都报错,但是不显示是什么错误!
是因为b被设置为数组的原因,不能用一个变量来做索引吗?
求助

网友:
你的always的敏感电平列表有问题

网友:
always @(match)有问题,应该改成 always @(position)否则无法触发always工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哎呀,不好意思, 笔误,笔误, 应该是match,不是position, 已经修改了, 仍然有问题呢

网友:
a要定义为reg,b也 要定义为reg,不能是wire类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为什么b也要定义为reg型,不是只对赋值左边有要求吗?

网友:
三个问题:
1)敏感列表应该是always @(match or b)
2)a必须是reg型
3)b的定义方法需要verilog2005的支持,请检查工具是否支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为什么a必须是reg型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1.a 必须是reg;b可以是wire   2. always@(match or b)

   Enjoy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是最基本的语法啊。
wire只能连线或者assign,不能放了always里赋值。

网友:
module multiplex(match);
        input [15:0]match;
        wire [11:0]b[15:0];
        reg [11:0]a;

        always @(match)
                case (match)
                 16'h0001: a = b[0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02: a = b[1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04: a = b[2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08: a = b[3];

                 16'h0010: a = b[4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20: a = b[5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40: a = b[6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080: a = b[7];

                 16'h0100: a = b[8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200: a = b[9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400: a = b[10];
                 16'h0800: a = b[11];

                 16'h1000: a = b[12];
                 16'h2000: a = b[13];
                 16'h4000: a = b[14];
                 16'h8000: a = b[15];
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a = 12'hxxx;
                endcase

endmodule

网友:
我这个是可以综合通过的  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太二了, 写的时候弄错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