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提取版图中长度超过某一数值的连线(包括高频信号)

楼主(2016-03-11):
我想将版图中超过一定长度的连线表示出来,使用DRC还是写脚本?开始我考虑在DRC中用perimeter显示出错误,但是只能显示某一层金属,没有把通过VIA连接的其他层金属显示出来,请大家提方案

网友:
我也想学习!还是新手

网友(2016-05-13):
我都是自己抽重要的线  也想下啊

网友(2017-08-08):
回复 楼主:

    同求

网友(2021-05-12):
用fab的 ant  file 改下,   把对gate area的比例改成  drain area 试试

网友:
之前在海思时写过,用的是calibre query 读取svdb中各net的坐标,然后计算累计每一段。你查下query的语法长度

网友:
drc可以用OR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