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冗余SAR ADC输出码怎么转换成二进制权重数字码

楼主(2016-03-11):
各位大大,有谁知道冗余SAR ADC 的输出怎么转换成二进制权重数字码,比方说对于12位SAR ADC来说,如果带冗余的话需要14个转换周期,输出的是14位的二进制码,但是每一位的权重值不是二进制权重的,怎么将这14位转换为12位二进制码,多谢多谢

网友:
举例
8   4   4   2   2   1
A3  A2 B2 A1 B1  A0

只需要对应的权重相加

A3  A2  A1  A0
+0   B2  B1   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       比如说我的电容权重设置为8 5 3 2 1,假设比较的结果为10101,那么就直接可以确定Dout=8+3+1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(2016-07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能请教一下你关于 冗余SAR ADC输出码怎么转换成二进制权重数字码的问题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,我看过一篇文论,好像不是直接相加,我也搞不懂,能帮我解答一下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对!

网友(2016-08-11):
直接相加是对的。

Vdac = Sum(bi*Ci/CT)

所以如果没有冗余,你的每一个DAC输出电压只有一组对应的digital code;

现在有了冗余,你就可以有多个code来得到同一个DAC输出电压。

网友(2017-12-05):
冗余SAR ADC输出码怎么转换成二进制权重数字码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看的是那篇论文,我帮你看看。

网友(2018-08-24):
加起来权重相等,电路是用全加器和半加器实现的冗余到二进制

网友:
不懂不懂不懂不懂

网友D(2019-01-30)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还是没看懂,哈哈!

假设6位ADC   ,做两位冗余
26  16  8  4  4  2  2  1

这个怎么加呢?

网友A:
26=16+8+2

16   8   4    2  1
            4    2
16   8         2

网友E:
只需要对应的权重相加:::
==================
举例
8   4   4   2   2   1
A3  A2 B2 A1 B1  A0

只需要对应的权重相加

A3  A2  A1  A0
+0   B2  B1   0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在研究一下

网友(2019-03-24)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还是没看懂,哈哈!

你这个26的权重从哪来的。。。?非二进制权重?

网友(2019-05-23):
引用 网友E:
只需要对应的权重相加:::
==================
举例

还是不太懂,对应权重相加,是指每一位吗?16、8、之后是怎么回事?2是怎么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6=16+8+2

16   8   4    2  1

还是不太懂,对应权重相加,是指每一位吗?16、8、之后是怎么回事?2是怎么来的

网友F(2020-06-05):
感谢 雨丝 的回答,我详细化了一下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

网友(2020-11-30):
引用 网友F:
感谢 雨丝 的回答,我详细化了一下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

请问您这张图是哪篇文章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(2021-12-17):
请问这个最终位会有溢出吗

网友G(2025-08-18):
引用 网友H:
have  a look

请问解决了吗,溢出怎么处理呢

网友I(2025-10-29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解决了吗,溢出怎么处理呢

大哥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大哥解决了吗

没解决呀,我自己试着推了一下,好像不同的冗余位数他的恢复方式还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