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dence仿真后出现的图像,一个屏幕只能显示2个,第3个要向下翻,怎么改回来?

楼主(2016-03-12):
就是不知道点什么了变成这样,正常来说,应该是点了几个节点,然后就一个屏幕出现几个图像,像下面这个一样。
但是现在必须要向下翻才能看。。
求问怎么改回来,这样看图像很不方便啊!!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!!!!!!!

楼主:
求问,真的很影响观看

楼主:
真心求助,有没有人知道啊?如果不在一起看的话太麻烦了

网友:
仿真图上面有好多图标按钮,你多试几个,里面肯定有你想要的功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试了半天了,就是不知怎么把图像再全部汇集到一起。。一放大 相应的图像也放大,永远只能看2个,对比图像太麻烦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打开的waveform窗口依次点击Graph---Edit...,修改Visible Strips的值(缺省值"6")即可;或者修改下图所示.cdsenv文件内蓝色标示的行引号内(缺省值"6")的值并重启软件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!可是我按你的方式试了一下, 在graph edit 里没有找到可以改那个参数的地方啊。。

另外我找到了 .cdsenv文件

    里面也没找到你的那个修改参数的地方,真是要哭了。。

    我用的redhat9,cadence是ic5141。。。。请问你还有什么办法吗?或者我有哪里弄错了吗 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那就把这段话加进去重启icfb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打开.cdsenv文件后搜索“visibleStrip”,应该可以找到;waveform窗口里应该有此项的,见下图:

网友:
双击空白的地方,弹出选项页面,把visible strips:6(默认为6),就是可以显示6个,你可以自己修改显示多少个,好像最多可以显示20个

楼主:
我的没有,请问你的是ic614吗?
vi .cdsenv把那句话加进去了还是不行,
也不知道我手贱到底点了什么变成这样,弄了好几天也改不回来。
还是万分感谢你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你,可是我的cadence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个选项。

网友(2016-12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的话,只要在波形的空白处双击,应该也可以出来的

网友:
可以的话装个IC616吧,IC5的操作太不用户友好了,用起来效率较低

网友:
session --> option --> awd
换个波形tool吧

网友:
没错,曲线不多可以用awd,
曲线多了就没法显示,因为根本没有滚动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