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评估一个SOC架构的优劣?

楼主(2016-03-12):
请教一下各位,大家平常做项目的时候,是如何评估一个SOC架构是否合理,特别是内部总线(BUS/NOC等)的性能,带宽?一般用什么样的平台?如何构造激励?或者有什么样的方法学呢?

网友:
1.从设计上来说,顶层总线和二级总线的关系需要考虑,顶层总线和DDR的关系,二级总线中各个子模块的关系
2.从实现上来说,总线频率和位宽,各个hardning模块和总线的位置
3.总而言之,最好在设计前就综合前后端考虑

网友:
能实现系统要求的架构就是好的架构.

记得大学时软件系的一个软件项目,和印度人合作.
人家印度人准时把软件交付使用,当代码交付给中方
的时候,还被大家鄙视,因为人家就是用了简单的数组实现的.
中方还在研究用什么指针啊什么高深的算法,结果研究来研究去,
项目拖黄了.
那时候说一个软件人员很牛,怎么牛呢?别人一个文件实现的功能
他一句就实现了,无人能看懂,牛人.

本来一个工程性的东西,非要把他搞成玄学.

网友:
达到系统设计之初的指标,稍微有一点点余量,就很好了。后面软件会提出来各种加速方案,团队能快速升级硬件。

网友:
自己写BFM做极限带宽分析?
用C model跑实际运用场景(CPU + GPU),抓数据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