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运算放大器的小项目

楼主(2016-03-12):
我有一个运算放大器的小项目,请看下面:

a) Power dissip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3mW
b) DC small signal g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>80dB
c) Unity gain band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>50MHz
d) Settling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25ns to 0.1% for both rise and fall
e) Input common mode ran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1.5 +- 0.5V
f) Output sw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>1.6V
g) Phase mar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>60 deg with 5pF load
h)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(PSRR)            >80dB at DC
i) Common Mode rejection at DC (CMRR)         >80dB at +1.5V common mode

我在测量 PHASE MARGIN 时 (用了 5pF),unity gain bandwidth 就从100Mhz 跌至 10Mhz 。
我发现 Rout 太大了,但是 这是为了提高 DC small signal gain 而设的。

请问我应该如何做呢 ?

网友:
输入差分对的电流给大点,补偿电容是不是太小了?

网友:
关于带电阻的miller补偿,1.建议C1需要盖过管子的寄生电容,比如取2pf。否则增益带宽积会依赖于输出电容而不是近似等于Gm(diff)/C1。

2.C1如果盖过了寄生电容而小于输出点的电容的话,
次极点的位置,并不是等于Gm(2nd)/Cl,会比这个值更小,也就是说,对于第二级,你需要预估更大的跨导。

3.串联电阻取能将右半平面零点推到消失为最佳,但由于工艺变化或失配,也可接受位于非常高频的左或右半平面零点。
不要试图引入一个低频的零点来做补偿。

PS:这是啥软件?

网友:
简单算下,
假设C1=3pf。差分对跨导需要0.94248mS,第二级跨导则至少需要3.14159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