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微带线的信号线要用顶层金属

楼主(2016-03-12):
RT
实际上是要对高频模块的互连线进行建模分析。
可等效为传输线模型。
看到很多文章,传输线都用的顶层金属,地平面用的M1。
然而,信号线与地平面间介质越厚,不是阻抗越大么。。
顶层金属较厚,但好处是什么?相比下面几层金属。
不解。求解答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呵呵,你确定寄生电容的大小和介质厚度成正比?

网友:
顶层金属厚,所以电阻小,loss小啊....而且你说“介质越厚,不是阻抗越大”里的“阻抗”是什么阻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额,我也不知道,。。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