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对mismatch进行蒙特卡洛仿真

楼主(2016-03-12):
我用的是TSMC 0.18 rf工艺,想问各位,如果我是要对一对差分管的mismatch进行蒙特卡洛分析,是不是将差分管选作nmos2v_mis的,然后再model library里面把mc加进去,之后就可以进行mc仿真了呢?我仿真的结果特别奇怪,就是一对差分对管,仿真出来的offset永远都只有正的,而正确的不应该是offset有正有负满足高斯分布吗?

还请各位大神解答我这个疑惑,谢谢啦

网友:
失调电压一般包括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两部分, 会不会是系统失调太正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真的是这样的~~已经解决了!谢谢你

网友(2016-05-10):
lz,我最近也在做mc仿真,想请问一下调用mismatch 的管子和普通的管子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(2017-05-03):
楼主输入怎么设置的啊,不用搭建testbench吗、。

网友(2019-05-06):
TSMC 0.18 rf  有mc的库文件吗? 我现在也是要仿蒙特卡洛,没有找到对应的库

网友(2020-07-12):
系统失调是什么?可以和随机失调抵消吗?

网友(2021-01-25):
请问应该怎么进行MC仿真,请问可以通过什么书学习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