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uvm验证问题,如何停住DUT里面一个RTL的运行

楼主(2016-03-13):
开始运行UVM时有两个RTL模块同时运行,到了一定条件后,希望立即暂停其中一个RTL的运行?

网友:
如果期望暂停后依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话:
如果DUT 没有接口或寄存器支持暂停的话,似乎怎么样都不能通过仿真环境来暂停;
如果DUT有这样的支持的话,对于接口可以下激励,对于寄存器可以前后门访问;
如果不期望暂停后依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话:
可以分别对两个DUT施加不同的时钟激励,达到状态,通过config_db关闭时钟,但是不清楚细节,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满足要求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