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修ir的方法讨论下

楼主(2016-03-13):
1,size down,拿leakage换dyn
2,加强power
3,搬砖

4?加强ground

就想问问加强ground对修ir的贡献大吗?刚刚做的项目,加强了power,ir还是不够,又再加强power,结果ir和第一次加强后变化不大,是否这种情况,应该加强gound,base layer已经to,所以size down和搬砖是不行了

网友:
搬砖怎么理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搬砖应该就是指将cell移到更小 ir drop 的rail

BTW,想请教楼主:
1. size down 除了对 internal power 的影响不确定,对 leakage power 和 switch power 都是减小的,怎么会是 leakage 换 dynamic
2和4 是分别分析的吧,相互间没什么关系呀。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一次动态IR drop很难修掉的问题,加强了power没有效果。其实,你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我们那次遇到的是那个点处有很多CKBUFFER聚集在一起,还是12倍16倍,大量比较大的buff在那里高频地翻转。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把这些CK BUF稍微往外移一下,然后效果很好!不要移太多,否则timing影响更大。所以这种事情最好提前check。如果timing 快修完了再动就不太好了。

网友(2018-05-07):
对于4,加强ground,也会对IR有提升啊。因为ground走线不好,会引起ground bounce呀,也会影响IR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