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如何打印器件的所有直流参数

楼主(2016-03-13):
在cadence中,可以print某个器件的所有直流参数,包括gm,cgs,cgd这些常见的,也包括很多很少用到的参数。在hspice中,默认只能看到一部分常见的直流参数,那如何才能打印出所有的参数呢?

我知道可以.probe某个参数,但是我想要的是像cadence那样直接看到所有参数。

网友:
hspice输出的器件直流参数都在.lis文件中. 如果设置了.option lis_new, 则直流参数都在*.dp0文件中.
对于不常见的器件参数, 需要到帮助文档的"MOSFET Models"里面找到某个参数对应的名字, 然后可以用.print LXn(m?)打印. 具体可以参考"MOSFET Output Template"相关帮助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