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不同的工艺库可以混合使用么

楼主(2016-03-13):
因为我要做毕业设计,需要用到DC,ICC的工艺库,我在论坛里找到了smic的.18工艺库,其中包括io,sc,tlu+,tf文件,我又在以前做的实验文件中找到了几个ram的库,现在想问问各位大神,这些库可以混合使用么?即使他们不是一个厂商的?

网友:
当然不可以

网友:
同一製程 不同廠商 是可以的
例如 IO 和 STD CELL 不同廠商
但要有能力去整合

网友:
标题

你只是毕设,又不流片,可以的,把RAM map过来,当box用,不用做RAM的时序分析。不用管drc验证,肯定过不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