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用tcl遍历文件夹搜索文件时为什么相同的文件会出现多次

楼主(2016-03-13):
我用下面的代码遍历文件夹“zhu”,搜索其中所有的.v文件并返回路径,为什么相同的文件会被多次返回。代码:
set dirpath "/home/klin/zhu"
cd $dirpath
pwd
set resultfile "/home/klin/Desktop/test/result.tcl"

if { [catch {set result [open $resultfile w+]} err] } {
   puts $err
   exit
}

proc FindFile { myDir result } {
   if {[catch {cd $myDir} err]} {
      puts $result $err
      return
   }

   foreach myfile [glob -nocomplain *] {
      cd $myDir
      if {[string equal $myfile ""]} {
        return
      }

      if {[file isdirectory $myfile]} {
        set fullfile [file join $myDir $myfile]
        FindFile $fullfile $result
      } else {
      foreach filename [glob -nocomplain *Netlist.v*] {
        set fileresult [file join $myDir $filename]
        set resultlist [format "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%s" $fileresult]
        puts $result $resultlist
        }
      }
   }
}

FindFile $dirpath $result

close $result

而得到的结果却是: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RISC/RTL/RISC_SPM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RISC/RTL/RISC_SPM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RISC/RTL/RISC_SPM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RISC/RTL/RISC_SPM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klin/zhu/LFSR_Netlist.v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为啥呢

网友:
这是脚本没写好吧。 我写了几个文件夹搜索文件类型,每个文件名都只被列表一次,输出的txt文件列表,列出出所有的文件名及路径。

网友:
通过这个方法,可以直接 创建 hdl 工程,达到快速建立工程项目的目的。(手动加文件或者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不是很便捷)

网友(2016-04-25):
foreach 中套 foreach? 好像不可以这么用吧

网友(2019-07-28):
引用 网友A:

请问是怎么解决循环多次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