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Primetime报告中的Z、A、B、C是怎么回事?谢谢

楼主(2016-03-13):
请问Primetime报告中的Z、A、B、C是怎么回事?他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,各自的数值都是怎么来的?谢谢各位大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delay_calculation
Design : RISC_CORE
Version: D-2009.12-SP1
Date   : Mon Mar 14 05:27:31 201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From pin: I_DATA_PATH/Oprnd_B_reg[3]/CLK
To pin:   I_DATA_PATH/Oprnd_B_reg[3]/Q
Main Library Units:  1ns  1pF  1kOhm

Library: 'ssc_core_slow'
Library Units:  1ns  1pF  1kOhm
Library Cell: 'fdesf1a9'
arc sens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sing_edge
arc typ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ll
Units:  1ns  1pF  1kOhm

Rise Delay

   cell delay = 0.617072
     Table is indexed by
      (X) input_pin_transition = 0
      (Y) output_net_total_cap = 0.0885082
    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:
                   (X)  0.0280      (X)  0.0570
  (Y)  0.0620      (Z)  0.5860      (Z)  0.5960
  (Y)  0.1160      (Z)  0.6680      (Z)  0.6770

     Z = A + B*X + C*Y + D*X*Y
     A =  0.4811           B =  0.3844
     C =  1.5364           D = -0.6386

  Z = 0.617072
 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
  multiplying by 1 gives 0.617072

Fall Delay

   cell delay = 0.536889
     Table is indexed by
      (X) input_pin_transition = 0
      (Y) output_net_total_cap = 0.0885082
    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:
                   (X)  0.0280      (X)  0.0570
  (Y)  0.0620      (Z)  0.5220      (Z)  0.5330
  (Y)  0.1160      (Z)  0.5730      (Z)  0.5830

     Z = A + B*X + C*Y + D*X*Y
     A =  0.4517           B =  0.4189
     C =  0.9623           D = -0.6386

  Z = 0.536889
 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
  multiplying by 1 gives 0.536889

  Cell Delay
  rise:  0.617072
  fall:  0.536889

Rise delay = 0.617072
Fall delay = 0.536889

Units:  1ns  1pF  1kOhm

  Transition rise
   transition = 0.319435
     Table is indexed by
      (X) input_pin_transition = 0
      (Y) output_net_total_cap = 0.0885082
    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:
                   (X)  0.0280      (X)  0.0570
  (Y)  0.0620      (Z)  0.2360      (Z)  0.2350
  (Y)  0.1160      (Z)  0.4040      (Z)  0.4030

     Z = A + B*X + C*Y + D*X*Y
     A =  0.0441           B = -0.0345
     C =  3.1111           D = -0.0000

  Z = 0.319435
 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
  multiplying by 1 gives 0.319435

  Transition fall
   transition = 0.18629
     Table is indexed by
      (X) input_pin_transition = 0
      (Y) output_net_total_cap = 0.0885082
    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:
                   (X)  0.0280      (X)  0.0570
  (Y)  0.0620      (Z)  0.1480      (Z)  0.1470
  (Y)  0.1160      (Z)  0.2250      (Z)  0.2250

     Z = A + B*X + C*Y + D*X*Y
     A =  0.0617           B = -0.0741
     C =  1.4080           D =  0.6386

  Z = 0.18629
 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
  multiplying by 1 gives 0.18629

Rise transition = 0.319435
Fall transition = 0.18629
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