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同一片芯片不同日期的phase noise测量结果差异

楼主(2016-03-13):
大家好,测量一个频率综合器,整数型;前几天的测试结果还好好的,没任何spur:
可是过几天再测发现有spur了:
不解,后来仔细对比了两图,发现设置上有个区别:旧的测量结果是在频谱仪AC couple的情况下测量的,新的测量结果是在DC couple下测量的,别的没啥区别。
同一块板子,同一颗芯片,DC couple和AC couple会导致这样的phase noise区别吗?

网友:
看來您的 AC couple 有所謂的Low pass filter (LFP) 功能,
把spurious tone 衰減掉了,
您的AC Couple 的圖其實也有一點點殘留的spurious tone 在上面,

若要論哪個是正確的結果,
應該是DC Couple 才是正確的,
至於那個 spurious tone 應該要找出源頭來,
並在PCB 或電路上做改善.

楼主:
   这可是几个GHz的信号。。。那个spur在phase noise图里是1M,但是真实频率在几个GHz附近,离DC已经非常非常远了。

网友:
Carrier Freq 一样吗? 你参考频率多少? 我建议你从spur察

网友:
ac couple怎么可能是LPF? AC couple肯定是pass高频,block低频。

你多测几块芯片看看。

直接看参考信号的频谱,比较 ac couple and DC couple的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