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arge pump design 討論

楼主(2016-03-14):
各位高手們  小的想做一個dc dc  charge pump

flying cap是直接坐在chip裡  那電容的大小該如何決定呢  為了省面積  電容也無法太大

為了效率也無法太小  所以不知該如何決定一個最剛好的容值

有人可以提供電路的基本算法給小弟學習看看嗎?

网友:
可以在片内做MOS cap吧  省面积 但是效率会不高

网友:
是的 沒錯  但主要還是要問一下  該怎麼算出最理想值flying cap
引用 楼主:

   你用什么样结构的CP?

楼主:
很普通的兩極電容放大

网友(2016-12-30):
你先花一周时间 好好看《Charge Pump Circuit Design》这本书籍吧

网友:
可以看下Seth Sanders的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Switched-Capacitor DC–DC Converters

网友A:
可以看下Seth Sanders的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Switched-Capacitor DC–DC Converters
引用 网友B:

    Michael D. Seeman, Student Member, IEEE, and Seth R. Sanders, Member, IEEE

seeman_2008_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Switched-Capacitor DC–DC.pdf (430.92 KB , 下载次数: 191 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打算下载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片内都小mos switch ,
真的当外部 switch cap 很多挂 > 1000p .

还有看过一种 paper 是使用 类似 digital isolator 耐 800v cap ..

Isolation charge pump fabricated in silicon on sapphire CMOS technology

网友(2017-07-11):
回复 楼主:

    fying cap太大了,芯片面积大,太小了驱动能力受影响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2017-12-05):
对于H-bridge结构,输出电压大致为:
vpp=2*vdd-i*T/(2*cf)

网友(2018-02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注意latch up问题,保证衬底的电压最负,(在上电,下电时会有暂时的衬底电压不是最负),小心处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一般 charge pump 都是 vcc x2 , x3
那
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76003-1-5.html

好像比较少看到 vccA +  vccB ..
该如何做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pump有两个相位,充电相位你用vdda,pump相位你用vddb,就能实现两个相加了

网友(2020-06-07):
引用 网友A:
Michael D. Seeman, Student Member, IEEE, and Seth R. Sanders, Member, IEEE

谢谢大神提供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