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提取寄生后进行primetime分析,执行read_parasitics时出现错误,求大神解疑

楼主(2016-03-14):
pt_shell>read_parasitics -format SPEF -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 -verbose  XX.spef.max__0

Information: Checked out license 'PrimeTime-SI' (PT-019)

Information: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.000000 Kohm (Time unit is 1 ns,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.000000 pF). (DES-028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ataout_reg[6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ataout_reg[6] 0.00782438) on net uut_m/n615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bit_cnt_reg[2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bit_cnt_reg[2] 0.00502328) on net uut_m/n849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RDY_c_reg[1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RDY_c_reg[1] 0.00319042) on net uut_m/n604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ataout_reg[7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ataout_reg[7] 0.00191792) on net uut_m/n610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bit_cnt_reg[1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bit_cnt_reg[1] 0.00205893) on net uut_m/n847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RDY_c_reg[0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RDY_c_reg[0] 0.00480318) on net uut_m/n607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bit_cnt_reg[2]/Q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bit_cnt_reg[2] 0.00467754) on net uut_m/n1004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bit_cnt_reg[0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bit_cnt_reg[0] 0.00243063) on net uut_m/n845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byte_cnt_reg[0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byte_cnt_reg[0] 0.00493988) on net uut_m/n656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ataout_reg[5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ataout_reg[5] 0.003506) on net uut_m/n625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ataout_reg[4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ataout_reg[4] 0.00232004) on net uut_m/n620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wr_cnt_reg[4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wr_cnt_reg[4] 0.00200325) on net uut_m/n924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dataout_reg[1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Error: Invalid capacitor (uut_m/dataout_reg[1] 0.00490669) on net uut_m/n630:

        node not found (PARA-044)

Error: Cannot find port/pin 'uut_m/mem_adr_reg[2]/D' in design 'SPI_S' (DES-002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 lihai

网友:
网表和spef不匹配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已解决

网友(2016-04-23):
回复 楼主:

是因为网表和spef不一致的原因么  楼主?

网友:
可能是lef库文件读错了吧

网友(2016-12-13):
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楼主应该说下是怎么解决的,希望论坛活跃起来,更多的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,送人玫瑰手留余香,自己也会从中获益的。

楼主:
由于在保存网表之前使用了change_names -rules verilog -hierarchy 导致所导出的网表与所提出的.spef文件的名字对应不上,从而出现上述错误。解决办法:在导出网表前不使用上述语句即可

网友(2022-03-22):
怎么没人继续讨论了

网友(2022-04-29):
我PT报错:PARA-124,说是找不到VDD VSS,可我的netlist lib spef中都是有VDD VSS的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