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l删除问题

楼主(2016-03-14):
有一个文本如下module INVX (
........
PCHH NM0
.......
.......
);
endmodule

module BUF(
IVX1M (
.....
.....)
IVX1M (
.....
.....)
);
endmodule
我想要把第一个module IVX这个模块删除掉,module BUF保留。请教各位大侠怎么用perl语言处理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 lihai

网友(2016-06-08):
perl的话就是脚本了,要看你这个场景是否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,经常遇到当然有必要做个脚本了,如果偶尔用用,算了,还是直接在vi里打开删除即可。
文件不大的话直接vi打开,:set nu打出行号,将光标定位在模块的那一行,然后看endmodule在哪一行,简单算一下总共有多少行,比如20行,直接20dd了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