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提高diff opamp的PSRR

楼主(2016-03-14):
如题,我知道diff opamp的PSRR会好一些,因为VDD当作虚地了,但是基于这个基础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小技巧可以提高PSRR的?好像增大管子的长度会有效果?请问为什么?具体增大哪个管子的?谢谢指教!

网友:
增大Pfet的L,或者用cascade的结构可以增大psrr

网友:
樓上的大大,
意思是增加PMOS Side 的 Impedance. (Rout) 即可增加PSRR(0Hz).
若要增加高頻(>100KHz)的PSRR,
只能增加bandwidth.

网友:
PSRR=-gm*RL,RL是尾电流管的阻抗,增大gm或者RL都可以提高PSRR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cascode output stage transistor

网友:
如果是一级的差分运放的话可以采用以地为参考的电流的电流镜即NMOS电流镜,这样输出电压在理想情况下与输入电压波纹没关系。

网友:
matching matching matching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pfet的L是指哪个pfet?您是说普通的PMOS做负载的diff opamp吗?另外,cascode如何使用?您是说telescope结构还是?如果是一侧cascode,那PSRR还不如diff opamp好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您的意思是只要增大opamp的输出阻抗,PSRR就会相对变好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您好,请问增大尾电流管的阻抗好像可以把CMRR变好,PSRR也会变好吗?

网友:
这问题一看就是高手提的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自己手推算PSRR的公式,很明显能看到怎么提高PSRR,别人怎么说还不如自己推一次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是菜鸟。
   一般差分运放用的是pfet电流镜做负载吧,把这个电流镜换成共源共栅电流镜,可以有效提高psrr。你问有什么小技巧,我就很简单的说了。   如果你是折叠输入的差分运放,同样可以在电流源负载下面加casc管子。我看到的很多电路都是这样做的。
   建议你推导电源噪声影响输出的主要路径,单级的会简单些,两级的有时候你要注意米勒电容的影响,可以用一个source follower将输出端与米勒电容隔开;另外,在电流镜或者电流源的栅极加电容也可以减弱电源噪声。做法很多,具体要根据你的电路结构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