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复数滤波器仿真——复数信号问题

楼主(2016-03-14):
大家好!我最近在做一个有源复数滤波器,我把低通滤波器搭建好之后,再构建复数滤波器,仿真时信号源需要是复数信号(I,Q两路都是差分输入,因此复数滤波器由四个输入端),我想知道Cadence里面如何产生复信号呢?或者复数滤波器应该如何仿真呢?请大神指教!!谢谢!!

网友:
复信号就是I、Q两路正交信号啦。信号都是实数信号,复信号只是为了便于计算和分析而把其中一路信号看做实部,另一路看做虚部而已。你弄两个正弦信号,相位差个90度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进行仿真,但是仿真曲线还是不对,下图是我的仿真电路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?我是直接看输出端口的AC结果 图像

网友(2017-09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大佬,按道理输出要看VoI+j*VoQ才能看到 幅频曲线的对称轴 从0搬移频率搬移Wif,
但是实际spectre ac仿真中都是实信号,没有j存在,从VoI或者VoQ都能看到频率搬移过后的曲线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(点评):
这是怎么看的,我没整明白

网友:
complex filter在输出端已经将IQ信息合路了,所以outI和outQ是一样的信息。
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回复 ,
   能详细解释下吗,信息合路是指什么, spectre软件本身的设置还是什么?

网友:
这种架构已经把Q路跟I路合在一起了啊,不管OUTI还是OUTQ都是同时包涵IQ两路的信息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可是跑trans仿真 ,输出做fft的情况来看, I或者Q输出 做fft看到的是双边的频谱, 而 I+j*Q 做fft看到单边的频谱。
这样看的话,还是需要Q路乘以j再加I路,才是complex的。

网友(2020-09-08):
继续深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