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双端输出转单端输出?

楼主(2016-03-14):
如何将差分双端输出转化为单端输出?该怎么样设计?是不是和设计五管放大器一样吗?

网友:
給個方向:
可以查詢 Three amplifier(OP) Instrument amplifier

IA

IA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,但是 直接用一个五管放大器可以实现V0=V1-V2吗???

网友:
看需求!是要运算放大还是做个比较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只想单纯的做个差分双端输出转成单端输出,之前有个VCVS器件,但是它没有版图,所以才打算自己弄个双端转单端的电路出来方便画版图,你有好的建议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?看不懂,这三个放大器放大倍数还要考虑吗

网友:
您的圖是Vout=A(Vinp-Vinn),
A是OP的DC gain
隨製程而變,
每一顆都不一樣,
而且這個電路如果有offset,
Vout會在AVDD or 0V 的.
所以你不能這樣設計電路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的,之前以为可以单纯设计个五管放大器V0=A(V1-V2),可是A不好控制,给的输入电压不一样,输出有的时候是两输入做减,有的时候不对,所以很纠结,感觉这样应该不对。你之前提的那个三个放大器电路,是不是放大器可以用五管放大器来设计,那些电阻R1、R2可以随意给值吗?我之前从没接触过这么复杂电路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会吗?

网友:
建議是用一般的two-stage miller-compensation Amplifier,
DC gain ~ 60dB(1000),
才不會有OP 的non-ideal effect,
而R 一般都用在百K Ohm 等級,
這樣Amplifier 就不用加output stage,
至於amplifier 要用PMOS input or NMOS input ,
取決於您的V1與V2的Min and Max Voltage,
假如您的V1或V2可能是0V,
那您的Amplifier 就要用PMOS Input 來設計,
另外您也要確定圖中的Vo1 and Vo2 在V1 and V2 給定電壓range,
Vo1 and Vo2 不可以飽和,
所以您要精算過.
一般是K=1,然後看您的gain要多少,
比如gain = 11 ,
那a=5,
而圖中的Vout=0V-K(2a+1)(V1-V2),
但這樣Vout 可以是負電壓,
實際是無法實現,
右下方接地改成AVDD/2,
那Vout=AVDD/2-K(2a+1)(V1-V2),
您可以要Study 一些3 OP 的Instrument Amplifier paper,
再來設計,
會比較有感覺吧!

另外您也可以那三個OP , 先用VCVS 取代,
先模擬電路的behavior 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之前就用的VCVS,可是VCVS只能仿真,不能做版图所以我才想的是设计一个电路

网友:
您還是study/google 3 OP Instrumentation amplier  paper,
比較有感覺吧!
要設計兩個電壓相減的精準類比電魯本來就不簡單

网友:
突然想到更方便的電路了~
再POST上來

网友:
V1-V2 類比電路

V1-V2

V1-V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反馈放大器,是不是最后那个括号应该是(R1+R2)/R1,你写的是不是错了?那这个放大器和电阻有什么要求吗,原谅我刚学模拟电路,我是为了写一篇论文才摸索这个模拟电路的,谢谢了

网友:
重算一便,
您是對的!
Vout=V1(-R2/R1)+)+[(R1+R2)/R1])*[V2(R4)/(R4+R3)]
能用最簡單的電路實現才是王道,
您試試看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您可以先BYPASS OP 設計,
先用 VCVS 取代OP 來做設計.
再反過來設計OP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现在就用的VCVS仿真的,可是VCVS是理想器件,但是考虑到以后要画版图所以要设计个闭环运放实现Vo=V1-V2,因为VCVS没有版图。闭环的OP增益要做到80dB,现在用共源共栅级放大器来实现高增益OP。想问一下,BYPASS OP是什么东西 啊?

网友:
只想表達,
可以先把OP 用VCVS 取代(正如您現在已經做了),

Example :
EOP Vout+ 0 VCVS Vin+ Vin- OP_DC_Gain(Example:1000)
R1........
R2........
R3........
R4........
這樣可以先決定R1/R2/R3/R4的值是多少,
一般設計是100K Ohm 以上,

等到都決定好了R1/R2/R3/R4的值之後,
再回頭設計OP電路,

一般OP的DC gain 要到80dB是比較困難的,
Two-stage miller Compensation OP DC gain 約60dB已經是頂點了,
^_^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昨天也仿了一下,一级普通五管运放增益最高33dB左右,那个共源共栅的运放增益现在我是达到五十多dB,而且我是想令R1=R2,R3=R4,从而得到Vo=V2-V1,仿真扫描了一下这些电阻也得很高,有的竟然要达到 M ohm级别,那这样大的电阻,版图占有面积太大了,是不是代价太大了。这种双端转单端模块难道没有成熟的电路直接拿来用吗?资源那么稀少麻烦吗

网友:
不了解為什麼要到 M ohm級別 ?
您可以令 R1=R2=R3=R4=100K Ohm
當電阻到達K Ohm級別後,
OP 的DC gain 就與電阻值無關了!

您的OP 五十多dB?
您可以嘗試增大 Lenfth 或減小MOS的直流偏壓電流,
由於您並不在意響應頻寬,
所以您的OP可以設計的很窄頻(很低的unity-gain frequency),DC gain 很高的.
60dB 應該不是難事.

在工業用上,
所有的兩個類比電壓在 加/ 減/ 放大/ 縮小 都是用這個電路的,相當普遍.

加油!
會設計 Two-Stage Miller-Compensation OP 是進入類比世界的第一步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之前就是通过减小Width或减小尾电流达到10uA来实现高增益的,一般尾电流都大约要设计多大?我没多少概念,希望你告诉我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