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这个LDO后仿有纹波啊~

楼主(2016-03-14):
带片外电容的LDO,IOUT<12uA,前后仿都没有纹波;IOUT>12uA时,前仿没有,后仿有20几纳伏的纹波,为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20nV的纹波,可信度都是问题。还是搞好其他的要点吧。

看你的实际需求,

网友:
负载电流变大后,header对负载电容充电的电流(以及负载对负载电容的放电电流)都会变大,如果EA的带宽有限,那么输出电压上就会出现纹波(充放电过头)。增大输出电容可以减小ripple。

网友:
实际上,LDO都应该是有纹波的,只是纹波大小的问题,你需要综合考虑低负载时的稳定性以及纹波的大小。具体看你设计的spec

楼主:
header? 之前增大C0从1u到4u试了下,纹波没变啊~为什么前仿没有纹波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后仿20几纳伏的纹波。。。我觉得完全可以忽略了吧

网友:
这有可能是仿真算法的原因吧。选gear2或trapgear2可能会改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20几纳伏的纹波???!!!仿真精度问题!

楼主:
这有可能是仿真算法的原因吧。选gear2或trapgear2可能会改善。
引用 网友A:

喔 试了下 只是纹波的形状变了下 没有改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