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oss talk noise

楼主(2016-03-14):
对于修noise,有一种方法是upsize victim net的driving cell。
但是这是什么电学原理呢?
比如增加线间距从而减小C来减小cross talk;

网友:
应该是因为 victim网络的整体驱动能力变大。当aggressive的信号通过couple cap耦合过来的时候,会被这个强驱动电流冲掉?也体现在couple cap的一段电流能力很强,可以适当减少victim的timing 变差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