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中的电容、电感集成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4):
请问一下DCDC中的电容一般都会很大,在uF级别,还有电感也在uH。电感可以集成么?  那么大的电容是不是做在片外的啊?

网友:
uF级别的电容,要是集成的话,一个硅片占满都不一定够。集成电感面积超大的,一般就做个几nH,而且品质因数比片外的低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