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单口SRAM时序如何控制

楼主(2016-03-15):
读,写公用一套地址线,读,写不会同时进行,读写分别由两个用户操作,两个用户都可以读写,但应用时,不会同时操作。这个接口控制时序该如何定义?

网友:
你说的两个用户是指上层两个独立module吧?在SRAM最终的接口上,还是要对这两个上层过来的接口进行仲裁,最好也能给每个module反馈信号,防止出现误操作

楼主:
目前,是两个module公用一个SRAM

网友:
如果是按照场景级别的切换,做一个switch开关就可以了。如果2个module是随机的存取的,还是加仲裁逻辑吧

网友:
既然不会同时使用sram,那么直接切换不就可以了?

sram_adr <= sel_a ? a_adr : b_adr;

网友:
是否用同一时钟?

如果是同一的,用一个简单Arbitration逻辑。
一个用端在使用SRAM的时候,另一家不能用,用一个Ready信号, 用的时候,Ready拉低。使用结束后,Ready再拉高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