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如何自动加载include file

楼主(2016-03-15):
cadence使用calibre的时候,有的工艺需要通过Calibre->Setup->Netlist Export 在include file加载某个文件。

问题是,每次打开cadence 都需要重新输入一次,有什么办法 让cadence 每次开机可以自动加载该include file吗?
还望高手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。

网友(2016-08-29):
请问楼主,你解决了吗

网友(2021-02-25):
楼主最后解决了么?

网友:
可以写一个简单cdl导出的脚本,避免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