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layout 虚拟机下的ic615

楼主(2016-03-15):
我用cadence画layout时,建立layout文件、调入元件后,再怎么放大元件也不显示源漏极,听说要在左边的layer中选择图层。该怎么操作才能显示源漏极,栅极呢?

网友:
LSW窗口edit——set valid layers———选all Valid,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你的库没有关联PDK库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可能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,就是cadence 90nm 工艺库里,在画layout的时候,调入元件放大就可看大元件的源漏极,不需要选择图层。我现在用的是40nm的工艺库,然后是需要选择图层,然后再经过操作才能显示元件的源漏极,要不然调入元件之后只能看到一个框,放大也还是一个框,不会显示源漏极。我想问这个“操作”应该是怎么样的呢?你说的那个valid layers我已经选择了。

网友:
好好奇哦,截图看看-->cadence 90nm 工艺库里,在画layout的时候,调入元件放大就可看大元件的源漏极
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需要做的是Shift+F,这个不操作,是无解的。除非打散器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:
没看到有写源和漏的字符啊
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还用写嘛,一看不就看出来了

网友:
那你发帖纠结个什么
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