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些EDA工具

楼主(2016-03-15):
RHEL5可用的一些工具,版本比较老,个人已经使用很长时间,下载完成后直接拷贝到制定文件夹就可以用了。方便初学者学习使用。先给出环境配置文件。第一步:修改/etc/rc.local文件,用以下文件替代。
rc.local (551 Bytes , 下载次数: 21 )

第二步:把以下两个文件夹复制到/etc/下

第三步:新建用户,名为user1,桌面环境选择csh

工具包分为两个位置放置:
第一个路径:/home/user1/tool_calibre

第二个路径:/tools

第四步:把HOSTNAME设置为localhost

以上环境配置说明只是作为范例,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,就完全按照上述说明操作即可。

楼主:
.cshrc文件内容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.4.1
setenv CDS_LOAD_ENV CSF
setenv CDS_HOME /tools/cadence
setenv CDS_ROOT /tools/cadence/IC5141
setenv CDS_INST_DIR /tools/cadence/IC5141
setenv CDS_INSTALL_DIR $CDS_ROOT/tools/dfII
setenv CDS_DIR  $CDS_ROOT
#setenv CONCEPT_INST_DIR $CDS_INST_DIR
#setenv CDS_LIC_FILE /home/linux/EDA_TOOLS/ISR/share/license/license_s.dat
#setenv CDS_KITS_INST_DIR /home/linux/EDA_TOOLS/RFkit
setenv MMSIM_ROOT /tools/cadence/MMSIM72
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
#setenv MOZILLA_HOME /usr/bin/netscape
#setenv OA_HOME /tools/cadence/IUS82
setenv OA_HOME /tools/cadence/SOC81/oa_v22.04.044

setenv LANG C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 path = ($CDS_INST_DIR/{bin,tools/bin,tools/pcb/bin,tools/fet/bin} $path)
setenv IUS_HOME $CDS_HOME/IUS82
set path = ($IUS_HOME/{bin,tools/bin,tools/dfII/bin} $path 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 path = ($MMSIM_ROOT/tools/{bin,dfII/bin,spectre/bin} \
            $CDS_ROOT/tools/{bin,dfII/bin}  $path)
setenv LD_LIBRAY_PATH  $CDS_ROOT/tools/{lib,dfII/lib,spectre/lib}
#setenv LD_LIBRAY_PATH  $CDS_ROOT/tools/lib
#setenv LD_LIBRAY_PATH  $CDS_ROOT/tools/spectre/lib
#setenv LD_LIBRAY_PATH  $MMSIM_ROOT/tools/lib{LD_LIBRAY_PATH}
#setenv MATLABPATH   /app/Matlab
#set path = ($MATLABPATH/bin $path)
#setenv MATLABPATH      $MMSIM_ROOT/tools/spectre/matlab{MATLABPATH}
set path = ($OA_HOME/bin $path)
########## ASSURAHOME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ASSURAHOME /tools/cadence/ASSURA410
set path = ($ASSURAHOME/tools/{bin,assura/bin} $path )
#################SPB_HOME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SPB_HOME  /home/linux/EDA_TOOLS/SPB163
#set path = ($SPB_HOME/{bin,tools/bin,tools/dfII/bin,tools/fet/bin} $path )
################## Calibre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MGC_HOME /home/user1/tool_calibre/ixl_cal_2011.3_18.12
setenv MGC_HOME /home/user1/tool_calibre/calibre2011/ixl_cal_2011.2_34.26
#setenv MGC_HOME /tools/mentor/calibre/ixl_cal_2010.1_14.11
set path = ($MGC_HOME/{bin,pkgs/mgls/bin,pkgs/mgls/lib} $path )
#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/home/linux/Synopsys/Calibre/ixl_cal_2009.1_46.27/license.dat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XPEDION /home/linux/EDA_TOOLS/GoldenGate-4-3-8
#setenv HPEESOF_DIR $XPEDION/hpeesof
#setenv XPEDION_CADENCE_VERSION 510
#setenv AGILEESOFD_LICENSE_FILE $XPEDION/license/linux/license.lic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       LAKER
#setenv LAKER /home/linux/EDA_TOOLS/Laker32
#setenv ADP /home/linux/EDA_TOOLS/ADP
#setenv LAKER_LICENSE /home/liunx/EDA_TOOLS/Laker32/license.dat
#set path = ($LAKER/bin $path)
#set path = ($ADP/bin $path)
#setenv LICENSE_FILE 5229@localhost
# SOC 5.2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SOCE_INSTALL_PATH /tools/cadence/SOC81
setenv ENCOUNTER ${SOCE_INSTALL_PATH}
setenv PLATO_HOME ${ENCOUNTER}/tools/plato
setenv TIX_LIBRARY ${ENCOUNTER}/share/fe/lib/tix8.1
setenv TCLLIBPATH ${ENCOUNTER}/BuildGates/version/lib/tools/tcl_packages
setenv LD_LIBRARY_PATH ${ENCOUNTER}/tools/lib
setenv MANPATH ${ENCOUNTER}/share/fe/man
set path = (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share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tools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tools/fe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tools/tlfUtil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BuildGates/version/bin \
           ${ENCOUNTER}/BuildGates/version/symutils/bin \
           ${PLATO_HOME}/bin \
           $path \
          )
#set path = (/tools/cadence/FIRE_ICE410/bin $path )
setenv QRC_HOME /tools/cadence/EXT91
setenv QRC_ENABLE_EXTRACTION "t"
set path = ($QRC_HOME/{bin,tools/bin} $path 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SNPS_HOME   /tools/synopsys
#setenv SNPS_SIMIF /home/linux/Synopsys/simif_vD-2010.03
#set path = ($SNPS_SIMIF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NS_HOME /home/linux/Synopsys/ns_vC_2009.06
#set path = ($NS_HOME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DC_HOME /tools/synopsys/syn_vD-2010.03
set path = ($DC_HOME/bin $path)
alias da='design_analyzer'
alias dv='design_vision'
alias dvt='design_vision -tcl_mode'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VCS_HOME /tools/synopsys/vcs_vC-2009.06
set path = ($VCS_HOME/bin $path)
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PT_HOME /tools/synopsys/pts_vD-2009.12
set path = ($PT_HOME/bin 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HSP_HOME /tools/synopsys/hspice_vD-2010.03
setenv HSP_ADE_INTEG_HOME $HSP_HOME/interface
set path = ($HSP_HOME/hspice/bin 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SX_HOME /tools/synopsys/spiceexplorer_vC-2009.03-SP1/C2009.03-SP1/sx_C2009_03-SP1
set path = ($SX_HOME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SC_HOME /tools/synopsys/spicecheck_vC-2009.03/c2009.03/sc_c2009_03
set path = ($SC_HOME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STR_HOME /tools/synopsys/star-rcxt_vC-2009.06-SP1
set path = ($STR_HOME/linux_star-rcxt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AST_HOME /tools/synopsys/astro_vZ-2007.03-SP10
set path = ($AST_HOME/bin/IA.32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ICC_HOME /tools/synopsys/icc_vC-2009.06-SP5
set path = ($ICC_HOME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FM_HOME /tools/synopsys/fm_vC-2009.06
set path = ($FM_HOME/bin $path)
#setenv XA_HOME /home/linux/Synopsys/xa_vD-2010.03
#set path = ($XA_HOME/bin $path)
#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/home/linux/Synopsys/synopsys.dat
#setenv LM_LICENSE_FILE /home/linux/Synopsys/synopsys.dat
#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10@localhost:27020@localhost:27030@localhost
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10@localhost:27020@localhost:27030@localhost:18180@localhost:28280@localhost
#setenv SCL_HOME /home/linux/Synopsys/SCL_10.9.1d
#set path = ($SCL_HOME/linux/bin $path)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setenv CSHOME $SNPS_HOME/CosmosScope_B-2008.09
#set path = ($CSHOME/ai_bin $path)
#source $HSP_HOME/interface/setHAI.csh
#source $HSP_HOME/bin/cshrc.meta
#source /home/linux/Synopsys/simif_vB-2008.09/CSHRC_simif

#setenv SYNOPSYS_TMAX /tools/synopsys/tetramax0712
setenv SYNOPSYS_TMAX /tools/synopsys/tetramax_vC-2009.06
#setenv SYNOPSYS_TMAX /tools/synopsys/tetramax_vC-2009.06-SP1
#setenv SYNOPSYS_TMAX /tools/synopsys/tetramax_idq_tx_vC-2009.06-SP1
#set path = ($SYNOPSYS_TMAX/syn/bin $path)
set path = ($SYNOPSYS_TMAX/bin $path)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Laker 32v4 ENV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LAKER /home/user1/tool_calibre/laker2011/laker201106_32
#setenv LM_LICENSE_FILE /home/user1/tool_calibre/laker-V32v4/license/license.dat
#setenv LAKER_LICENSE 27040@localhost
set path=(${LAKER}/bin $path)
#alias laker_start ${LAKER}/bin/lmgrd -c ${LAKER_LICENSE} -l /tmp/sicanvas.log
#alias laker_down  ${LAKER}/bin/lmdown -c ${LAKER_LICENSE}
#alias laker_check ${LAKER}/bin/lmstat -a -c ${LAKER_LICENSE}
#alias laker_read  ${LAKER}/bin/lmreread -c ${LAKER_LICENSE}
#limit coredumpsize 0k
#limit descriptors unlimited
#limit filesize unlimited

楼主:
所在路径:/tools/cadence

ASSURA410,总共50个包。
第1~20个:
ASSURA410.z01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2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3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4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5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6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7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8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09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0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1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2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3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4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5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6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7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8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19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0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楼主:
所在路径:/tools/cadence

ASSURA410,总共50个包。
第21~40个: ASSURA410.z21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2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3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4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5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6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7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8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29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0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1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2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3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4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5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6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7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8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39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0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网友:
不如传百度盘呢,这样好慢的

楼主:
所在路径:/tools/cadence

ASSURA410,总共50个包。
第41~50个: ASSURA410.zip (12.2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1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2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3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4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5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6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7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8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ASSURA410.z49 (14.5 MB , 下载次数: 1 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主意,开始用微云。随时关注以下文件夹
http://url.cn/2LIcfYu

楼主:
所有工具共享到百度云盘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hqXp824

楼主:
为防止失效,共享一个私密链接 EDA_AY.txt (48 Bytes , 下载次数: 106 )

网友:
有用的东西总是不嫌多

楼主:
EDA工具的手册(持续更新)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JVG7Fl私密链接地址

网友(2017-07-24):
全都没有,为空!希望好人做到底。

网友:
还可以用不?

网友(2023-08-06):
引用 楼主:
为防止失效,共享一个私密链接

失效了

网友(2024-04-23):
失效了,求一个新链接!!

网友:
Thanks, please update the lin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