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放大器的开环和闭环相位裕度phase margin一样吗?

楼主(2016-03-15):
放大器的开环和 闭环(输出直接反馈到输入,也就是0dB, 输出=输入)相位裕度phase margin一样吗?
问这个是因为在cadence里,
1.我run了开环放大器的ac, plot gain 和phase 大概正常是100db PM=50
2.很好奇想知道闭环了后的稳定性 所以按照教程输出连输入直接unit gain 然后连了iprobe run了stb 但是结果出来phase的图很奇怪是从90开始的。。。

这两种simulation有什么区别嘛?

突然发现为什么以前都是开环测op-amp的PM 而不是闭环测? 好混乱 求大神详细解答

网友:
开环PM没什么意义。。

网友:
把波形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
第一个问题:stb仿真相位裕度是从180开始掉,是不是电路接错了?
第二个问题:开环的相位裕度必然和闭环的相位裕度不一致,运放在恶劣环境就是接单位增益,如果这时的相位裕度满足必然满足要求
补充:再保险的方案就是,加瞬态脉冲,直接看运放是否会震荡

网友:
Phase margin是一个开环的参数。我们通过phase margin来判断闭上以后会不会产生正反馈而已。

网友:
开环PM>=闭环PM
你确定你的运放可以输出直接连输入成为单位增益负反馈吗?

网友(2021-09-28):
闭环时的相位裕度会更低。这是因为运放通常会接容性负载,因此在输出节点会产生一个非主机点,在单位增益带宽附近,这个非主极点会恶化相位裕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