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的ddr 控制器工作不稳定

楼主(2016-03-15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ddr 控制器的local_init_done刚开始是拉高的,说明ddr控制器是正常工作的,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之后,工程不跑了,发现local_init_done信号已经拉低,看了一下芯片的核电压挺稳定的,是不是需要对这个ip核进行时序约束,如果需要的话,该如何约束,还请各路大侠指点一二,感激不尽!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建议测量一下复位信号,看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复位正常的

网友(2017-10-18):
回复 楼主:

lz,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?

网友:
是不是内部core设置的问题呢?有些引脚没有设置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