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t和hold time关系的一些问题和想法

楼主(2016-03-15):
Tclk:是时钟skew
T:是时钟周期
Td:是触发器输出延时
Tmax:是组合逻辑最大延时
Tmin:是组合逻辑最小延时
那么根据时许图是不是可以得到下面的关系?

T-Td-Tmax+Tclk>Tsetup
Td+Tmin-Tclk>Thold

问题一:如果这个关系成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近似得到:
Tsetup+Thold=T ?
问题二:根据那两个关系可以看出来Thold与周期T无关?为什么?

本人菜鸟,望高手不吝指点!感谢!

网友:
比较傻瓜的方式,你可以认为 Tsetup 和Thold 都是固定值,然后才有了你看到的那两个表达式。
Tsetup 和 Thold 没有任何数值上关系,Thold 和时钟周期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