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给我讲讲B2B diode的使用原理

楼主(2016-03-15):
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

网友:
问电路吧,他们怎么设计的应该知道

回复 楼主:

网友(2023-07-04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不同地之间提供一个ESD泄放通路

网友:
对数字地和模拟地进行隔离

网友A:
1. 用二极管的正偏电压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,防止数字地将噪声引入模拟地
2. 如果单纯断开两个地之间的连接,且后续封装不将两个地bounding在一起,会导致两个地之间没有ESD通路,所以引入B2B的二极管来形成ESD泄放通路

网友B(2023-08-17):
引用 网友A:
1. 用二极管的正偏电压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,防止数字地将噪声引入模拟地
2. 如果单纯断开两个地之间的连接 ...

想请教,diode正偏是如何隔离噪声的?

网友:
幅度<0.7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请教,diode正偏是如何隔离噪声的?

diode正偏有一个导通电压,当PN两边的压差大于导通电压才会有电流。利用这个特性隔离噪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iode正偏有一个导通电压,当PN两边的压差大于导通电压才会有电流。利用这个特性隔离噪声
...

所以就是说VSS上的noise一般都低于0.7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所以就是说VSS上的noise一般都低于0.7吗

0.7V的noise,对于数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,模拟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降。

而且我记得实际diode开启需要的电压要高于这个值,因为diode上面有各种寄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.7V的noise,对于数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,模拟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降。

而且我记得实际diode ...

噢噢,所以说0.7一定可以挡住noise对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. 用二极管的正偏电压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,防止数字地将噪声引入模拟地
2. 如果单纯断开两个地之间的连接 ...

头像本人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头像本人吗

并不是本人,头像是我的偶像,哈哈哈

网友:
用在esd 隔離noi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并不是本人,头像是我的偶像,哈哈哈

欢迎柯教授莅临eetop

网友(2023-12-25):
引用 网友A:
1. 用二极管的正偏电压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,防止数字地将噪声引入模拟地
2. 如果单纯断开两个地之间的连接 ...

这两个地连在一起是不是类似共地?ESD的泄放通路应该怎么理解?

网友:
是不是如果两个地不bonding在一起就需要这个二极管,如果bonding在一起就不需要了?

网友:
之前听过B2B Diode使用不当导致漏电的case,有人知道原理不